变压器

楼主(2015-03-01):
10KV,400KVA的变压器,用直流双臂电桥测的电阻为AB:0.023,BC:0.022,AC:0.018,请问各位大侠是否合格

网友A:
A、B、C三相电阻不平衡,排除测量误差和制造误差,可以认为线圈有问题。

网友B:
AC相偏差大了,建议吊芯检查

网友C:
你那偏差是够大的。。。百度文库有个不错的说明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O1iYGwKP4yMnqCr1OXA397e98C_lGRyNSSClorHSN0etF4w8gPQR2Ke3RqjAuC6KIdZWsF33VHxL4i0ln9M6-9mm8zg403gT0kZ6znrtkWu
还有个是关于线电阻率和相电阻率的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GIwqcYo2tRiiRqinTAXMFMnMLr_abeKLFozcfPdY5rBRr9hm2sgv_JqcpkK0g_1C1YJDnGmoneVsYNuQvKPlw31M9ST8dK2vqxLa6dsGunq

你那平均电阻是0.021,电阻率是(0.023-0.018)/0.021=0.238=23.8%不合格啊

不过有个前提是你那测量仪器精度够不够啊,差这么多

网友D:
根据所测数据来看是不合格。但变压器线圈发生故障可能性很小,根据三次测量来看,B相接线柱松动造成接触电阻过大的可能最高。我们刚进行过这么一次故障,吊芯维修。紧一螺栓就行了。

网友E:
楼主因何测量变压器直阻啊。还是例行检查。说来看看

网友F:
如果测量准确的话,这个偏差可是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