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1):
最近工作中遇到几个问题,麻烦各位前辈帮忙:
1、气缸上有磁敏开关,用来判断气缸是否进退到位的,主要是利用什么原理呀??难道是气缸的作动筒用磁铁做的,或者是磁性材料被磁敏开关感应到??
2、钳形表可以直接用来测电流,我就想呀这个应该夹住一根线还是两根线啊??如果三相的呢??
3、最近公司由我负责做一个改进,电机三相串电阻降压启动的,我就想这个外接的电阻由于各种原因,万一有点不对称,电阻差个一两欧,问题大么??
4、按钮开关,一般如何安装在按钮盒上啊??感觉安装和拆下都很恼火,只好安排技术员干了

网友A:
2.钳单根,三相的话,如果三相电流平衡,结果是0

网友B:
1.活塞上有磁性材料。2.测电流只能卡一根,三相电要一根一根卡上测量。3.电阻降压启动时只串在主电路上几秒钟,有点误差问题不大,但正常不会有一、两欧姆误差的。4.按钮开关的安装方式一般都是用螺母固定的,由技术员安装感觉有点---------。

网友C:
1,内部有磁环,2,只能勾一条或是同相同一端子下的线,3,没问题能用,4,有按钮盒可装,看你要几孔的都有

网友D:
问题很基础这样的技术问题如果搞不懂那你就很难成为一个电气技术工人了,汽缸上下位置可以使用曲轴连杆来定位控制汽车发动机就是这样实现的,钳形电流表通过电磁互感来检测所以必须是单线在中心周围没有干扰磁场才准确,异步电机转子串电阻启动一般小功率为不平衡,大功率为平衡在起重机上常采用,只作为启动大电机的也可采用频敏変阻器。

网友E:
这个小磁性开关很小的,就是两颗线!

网友F:
1 如果用磁近开关感应气缸动作信号的话,在气缸活塞上有磁环。
2 钳形表测电流是卡一根线的,三相的话卡两根线读数与一根线差不多,应为两相电流的矢量和,卡三根如果三相平衡的话就是零了。
3 串电阻实际中没有过应用,不敢乱说,不过看楼上几位应当问题不大。
4 按扭安装很容易的啊,常用的一般就是螺纹或卡扣式的,拧上就可以了。

网友G:
第一个问题,是导磁材料的运动和霍尔接近开关传感器组成的信号检测;

第二个问题,钳表检测的电流是电线中的电流向量和。无论是几颗线,总电流的向量和。即便是三相电路,如果不对称,同样会有电流显示;

第三个问题,因为启动过程是暂态,所以电阻不一致问题不大,但不要差太多呦,10%以内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按照楼上讲解的,用钳形表产量单相电时,如果把火线零线都套住了,电流也为零,对么???

网友H:
不知道是不是有用呢,先回复一下吧

网友F:
回复 楼主:
理论上是的,不过真没有这个好奇心去试着量过。

网友I:
最近公司由我负责做一个改进,电机三相串电阻降压启动的,我就想这个外接的电阻由于各种原因,万一有点不对称,电阻差个一两欧,问题大么??

其他的大家我 同意 。这个我不太同意。 如果是桥式起重机,大功率电机,电阻差了,会有异响。因为我遇到过。当时电机是132KW,等段电阻

网友J:
很基本的电工原理。。。

网友K:
活塞上有磁环。电流表只能测一根线。降压启动电阻串入主电路的时间很短,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按钮开关都很麻烦。进口的还麻烦。质量越好,拆装越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