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1):
高手们,你们好~!

  最近,小弟在维护设备时发现了变频器在多段速接线的不同,

①第一种:PLC输出一个高速,输出一个低速,输出一个正转,接入一个报警的X点
②第二种:PLC输出一个低速,高速用N24短接,PLC在变频器RES上输出一个点,接入一个报警点

两个马达,由两种不同的变频器接线方式。在控制速度上有什么优缺点?在PLC程序控制上又有什么不同?
很是不解,希望高手知道了高速下,甚是感激~!

可以直接回帖,

以上,谢谢。

楼主:
变频器在多段速接线

网友A:
接线与参数设定相对应

网友B:
不同品牌变频器多段速接线是不一样的。

网友C:
没有什么优缺点,变频器就要求这样接线,你想用该变频器就得按要求办。plc只是一个开关而已。

网友D:
PLC只是控制变频器,变频器才控制电机。对着变频器使用说明书,多段速接法可能不一样的。

网友E:
呵呵;那你干脆外部接二个按钮开关,连PLC也省了;

网友F:
所谓优缺点比较,纯粹一个人的习惯为准,觉得哪个好使,哪个就是优点了。各人的习惯和技术路线决定方案的形式。仅此。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所谓优缺点比较,纯粹一个人的习惯为准,觉得哪个好使,哪个就是优点了。各人的习惯和技术路线决定方案的形式。仅此。
这个没什么太大的差异,除非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个人习惯不同,就像有人用二线启停,有人用三线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