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1):
请教各位师傅们,电子凸轮故障灯闪烁,用寸动慢一点没有电子凸轮故障,快了就出现电子凸轮故障,5个中间继电器都换了{包括底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子凸轮控制器和PLC及电子凸轮编码器都用其他冲床上的试过了,还是一样出现电子凸轮故障灯闪烁,

网友A:
研究一下电子凸轮的原理吧。
另外需要拍照设备图片上传,我们网友才好帮楼主分析。

网友B:
换个新的试下

网友C:
看看线路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D:
把凸轮编码器换一下试试,如果在其它地方也出现同样问题,一定是这个东西有问题了

网友E:
电子凸轮控制器和PLC及电子凸轮编码器都用其他冲床上的试过了,还是一样出现电子凸轮故障灯闪烁。这说明是这其中的一样东西不好了。

网友F:
电子凸轮可以编程的,和PLC结合使用的。是不是停车位置超过设定的范围了?

网友G:
电子凸轮的信号线有没有破损

网友G:
引用 网友G:
电子凸轮的信号线有没有破损
另外看看机械传动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H:
有人机界面的不?打到下死点,重新对准。

楼主:
是扬力2012年的110吨冲床,PLC,凸轮控制器及编码器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换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子凸轮控制器设定是参照另外一台110吨的设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子凸轮控制器和PLC及电子凸轮编码器都用其他冲床上的试过了,还是一样出现电子凸轮故障灯闪烁。意思是用其他冲床上的电子凸轮控制器和PLC及电子凸轮编码器到故障冲床上还是一样出现电子凸轮故障灯闪烁。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I:
没这样估计难搞
凸轮的好坏先确认
然后再看机械方面是否有超出凸轮正常运转的地方

网友J:
看一下限位开关有没有坏。从你描述上看,应该是有线接错了,或者是限位开关坏了。
杨力的冲床电子凸轮有几个备用点的。具体故障建议你打电话去问杨力的售后咨询一下。

网友K:
位置偏差

楼主:
回复 网友J:
冲床终于搞好了,谢谢大师们的各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