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2):
我们公司有2条截面为35平方的电缆,没有过载,不发热,运行环境良好,就是不知什么原因暴露在空气外面的线芯绝缘层开裂了。

向公司老总反应N次了,要求紧急拨款更换电缆,可是老总舍不得出钱更换已经开裂了的电缆,由去年一拖到今年还得不到解决。我们怕万一出了问题,老总又要翻脸追责我们。

各位师傅,你们碰见过类似的问题吗?

电缆没过载,我分时段测量了,截面35平方的电力电缆运行电流不到70A,运行环境良好,不发热,就是暴露在空气外面的线芯开裂了,护套里面绝缘保存完好,也不发热;我割开护套绝缘看了,里面的线芯绝缘没有开裂,也不发热,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使用。请各位师傅发表看法。

反正老总是没打算更换的了。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重新做一下外皮保护,没问题的,更换造价太大了。

网友B:
没事。做防水处理,向领导汇报是对的,

网友C:
一般都是电缆的质量问题,处理好就没有问题了啊!但是该向领导反映就得反映。

网友D:
不影响内部线芯绝缘就可以用。有钱可以换掉嘿嘿,东西卖废品

网友E:
你汇报是对的,不影响使用你又没有做防护性的维护是你的责任,这个处理下还能使用干嘛老板要换新的?说明你应急能力不足,第二这种小事你处理下就可以你也要让老板分心,说明你不敢担当

网友F:
      导体部分没有损坏可以用。
      处理好绝缘,护套。
      紧贴导体的是绝缘,再向外的是护套。

网友G:
仅剥除外绝缘部分的芯线的绝缘开裂的话,做下绝缘就可以了。如果整条线内芯线的绝缘均有开裂的话,建议更换,芯线受潮会短路炸的。

网友H:
1、没有讲清楚绝缘外皮开裂的严重程度,开裂损坏的范围,是局部还是整根。
2、目测是单芯电线,而不是整根电缆,电缆线和单芯线要严格区分的。
3、目测是放置于铁线槽内的,应该有线槽盖盖好,没有日晒雨淋,没有化学品接触,是电线本身的质量问题导致的吧。

网友I:
从图上来看来,铜心未露,外面套子开了。做下防护就好

网友J:
处理一下就可以了,何必去花冤枉钱,如果有想法的话除外哈哈。

网友K:
这是正常的现象,现在电缆的质量很多都是这样的,暴露在空气中时间长了表皮就会开裂,不一定是真的过热,如果不太放心的话,长度有余量可以把开裂的地方截断,再剥开一段用。

网友L:
向领导汇报,然后绝缘处理。免得日后你负责任。

网友M:
里边没事就用呗,老板肯定不愿意换,用热缩管缩一下或胶布捆上也中,在俺这你这种情况很常见

网友N:
看你的图片应该没问题的,只是外面的开裂了。处理下就行了。继续使用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O:
用热缩管包个三层,外面在套个黄腊管。

网友P:
如果在室内不见水是可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你。电缆是5芯,也就是3+2的那种。

线芯开裂是局部的,也就是和断路器连接的那一段,暴露在空气中的;剥开黑色的护套里面线芯绝缘层完好,外黑色护套绝缘完好。

质量有问题,这是肯定了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辛苦了。

网友Q:
个人认为要不电缆质量差,
要不就是以前安装时,做铜鼻子需要剥线,安装人员没有估计好,电工刀划过了很多,由于当时没完全划破,加上环境温度高,外皮热胀冷缩,加上春节放假外皮变硬最后断裂了,因为质量问题断面不会这么整齐,还有就是径向剥线处,明显红色电线外皮割破,更加证明安装人员不大专业,更加证明 断裂口可能是前期安装留下隐患。

网友R:
干燥环境下,经适当处理后,应当没有问题。

网友S:
时间长自己老化了,冬天冷橡胶变硬暴露在空气中。。

网友T:
线皮老化,没得用了,在用会出现短路,建议更换。

网友U:
这种情况我们都是向老板汇报后用热缩套管封好后外面再用绝缘胶布处理

网友V: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是变压器低压端裂了,选择相应规格的热缩管缩2次就可以了。

网友W:
老板不换
就想办法做外套

网友X:
用绝缘胶布好好包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