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2):
本人新手,在网上看到这么一个办法检测驱动好坏,不懂什么原理,也不太确定,前辈们指导一下,为什么这样就能看出驱动好坏呢?自己画电路图看了半天了。。。。当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平衡。一般没有经验是很难判定是哪路驱动有问题。这时可启动变频器3hz,用万用表+500v档分别测p-u、p-v  、p-w及u-n、v-n、w-n 的电压值,这6路电压这时也会不一样,那一路偏高则这一路有问题,其原理大家可自己画图分析一下。这里p、n是直流回路正、负端,u、v、w是输出端

网友A:
没看到图,图呢

网友B:
这个偏高有问题是因为导通时间不同导致中点不平衡,我的同事曾经投稿过这个判断的文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原理不清楚么,偏低不会么?那个文章在哪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变频器世界

网友C:
谁明白 这是为什么。这还真是好办法

网友D:
比方说V相的中点,它是上下开关管的中间,也是变频器一相的输出点,上下开关管是轮流交替导通的,也就是说这个V点的电压是在P(530V)和N(0V)之间来回变化,因为上下管导通的时间基本上是相等的,所以V点的电压基本上相当于P和N的电压之和的一半,也就是差不多不到300V(对N电压),比方说下管因为IGBT导通性能变差或是下管的驱动电路驱动能力变差,那么相当于下管的导通时间变少,此时V点的电压就会接近P点电压即高于300V,这种测量方法只测对N或对P三个电压就可以判断哪相出问题了,用不着测量6个,另外,咸老师书上还有种可以测量三相UVW的对零线电压,原理基本上也是一样,我也是初学者,有说的不对的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直流回路的电压是530,可是那个直流回路负极是0V么?

网友E:
这个方法是可以判断出来哪路输出驱动不正常的,因变频正常输出的不为正弦波,是一个接近于方波输出的,这个输出波形的好坏取决于开关管的导通开关速度,在变频上说为载波频率,载波频率越高输出的波形就越接近于正弦波,用直流档去测量时没出的直流成份越少,值越低,但IGBT的温度也会越高,电机的噪声越小

网友D:
N是0的话,P才是+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