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2):
都是开关量的输入输出模块
16点输入3个,16点输出1个,16点入16点输出  两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开关量的输入输出模块
16点输入3个,16点输出1个,16点入16点输出  两个

本体仅允许2个扩展模块,你需要添加扩展单元或者扩展电源模块,那需要根据你的扩展模块的电源类型等参数选择,你可以参考FX3G的硬件手册。

网友B:
不可能的;你扩展的点数已经远远超过128;
换成FX3U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的;你扩展的点数已经远远超过128;
换成FX3U的;

加个远程模块后可以扩展到256点。

网友B:
呵呵;那成本比换FX3U还高了;

楼主:
嗯,清楚了。128点的限制
增加一个plc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