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谁用过这宝贝?

楼主(2015-03-02):
主机开机风扇正常转,整机没发现异常,就是这个手持的家伙给主人拆开了,不知道这个宝贝是什么工作原理,有懂的快来!!这个是孵化厂用来剪鸡嘴的,就是小鸡刚出生要把鸡嘴剪一下,不然小鸡吃食得劲,长的慢!

网友A:
不是用剪的吧,是用割的吧

网友B:
想起来以前老家养鸡户,用模具套住鸡嘴,让后用烧红的剪刀咔嚓剪掉。

楼主:
看来很多人知道这事啊!那谁修过这个东东吗?!

网友C:
那上面不是写着超声波发生器吗。拆开看下是什么损坏了。

楼主:
手持的那个家伙是什么原理??????

网友D:
好残忍啊,好好的小鸡还要挨一刀。

网友E:
到底是超声波发生器坏了还是什么坏了///

网友F:
你看那个是振子,好像那个白的铁的就是吧!量下主机后面那个振子连接的线,和电容的特性一样,最后的电阻越大越好,如果接近无穷大是好的,若果表针动了不回去,或者电阻很小接近短路,就检查线的问题,线如果没问题就检查振子是不是坏了。森么都不会,我不能误导人,这只是仅供参考。希望修好后告诉我们啥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G:
真下的起手

网友H:
没用过,也没见过

网友I:
怎么像我们在用的手持式超声波焊接设备啊,如果设备全部正常的话,就是模具频率出问题了,看看启动超声波的时候电流表有没有反应。

网友J:
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K:
呃,家里养猪,小猪生下来后要把前面的剪掉一点,然后尾巴也剪掉
没想到小鸡出生也得先挨一刀

网友L:
看图小鸡嘴好像是被烧掉的。

网友M:
几个原因,一就是控制板的功率管坏,二就是换能器坏,三就是模具有缝,四就是频率不对。

网友N:
太残忍了,路过

网友O:
主机后面那个振子连接的线,和电容的特性一样,最后的电阻越大越好,如果接近无穷大是好的,若果表针动了不回去,或者电阻很小接近短路,就检查线的问题,线如果没问题就检查振子是不是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振子,我用万用表2M档测量,没问题,还能有别的方法测量吗?

网友P:
主机里面就是个高频发生器  看看主机电路有无起振

网友Q:
这是不是超声波焊接机,我们厂就有,用来焊接两个塑胶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