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2):
目前我使用的是三菱FX3U的PLC,想通过485的通讯方式与三个神港温控器以及一个真空计进行通讯(仅仅读取这4个仪表的参数),请问我的通讯硬件是不是只需要加装一个485BD就行了?其次我采用什么样的通讯方式比较好用,方便编写程序的,譬如RS无协议方式,N:N,1:N,等等,请指高手指点下!谢谢!
请问如图中的RS程序里面那些H0074,H0065,H006E等,是哪里来的?仪表的吗?

网友A:
神港的温控器应该支持ModbusRTU通讯,我觉得你增加FX3U的Modbus模块将更有利于你的程序编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MODBUS通讯,硬件上就要485ADP-MB了?
不需要485BD了吧

网友B:
首先,你要确认:三菱FX3U的PLC、神港温控器以及一个真空计,它们三者是否支持同一种通信协议和通讯接口,同样是Modbus通讯协议,实际上不同厂商做了许多变种,必须仔细研究通讯格式;它们之间往往很难兼容,有时用三菱的自由口通讯往往是唯一,也是最佳的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的肯定是支持的,神港温控器支持MODBUS ASCLL以及RTU的方式,真空计的目前只知道带485功能,但是格式是什么还不清楚,假设也是MODBUS RTU的是不是就要采用PLC加装485-ADP-MB的方式了?
还是装个485BD模块,用RS方式写程序。感觉还是有点不明白。

网友B:
回复 楼主:
485ADP-MB 直接支持MODBUS协议,485BD需要写程序。
给你个链接吧,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54306-fpage-2.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用485ADP-MB模块的话,还要加个CNV的块,成本上多很多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485ADP-MB模块的话,还要加个CNV的块,成本上多很多哦

那么就提升一下自己的编程水平,用RS指令来做自由口通讯,校验什么的都自己做就可以节约成本了。

网友C:
其实,FX3U的PLC支持CRC校验这个指令,用RS去实现MODBUS RTU也可以!

网友B:
回复 楼主:

支持7楼。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哥,如果我用RS指令的话就直接用485BD模块就行了吧?程序上会不会比用485ADP-MB的难很多呀?
上次的那个MODBUS RTU模式,我在仪表手册上也能找到对应的指令,但是我看神港的手册就只说了支持MODBUS RTU和ASCLL,并没有指明地址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由口通讯就是我们所谓的无协议通讯吧,还请教下这个编程方式我看那一本手册呢?
我看了下很多手册都是概述了一下,没有什么例子讲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哥,如果我用RS指令的话就直接用485BD模块就行了吧?程序上会不会比用485ADP-MB的难很多呀?
上次的那个MODBUS RTU模式,我在仪表手册上也能找到对应的指令,但是我看神港的手册就只说了支持MODBUS RTU和ASCLL,并没有指明地址什么的。
用485BD也行,有需要帮忙你联系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