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2):
厂里面产品做试验,有时候有的产品坏了,实验总电流就很大,需要一只一只查,很麻烦!因为坏的那一只电流增大,就导致总的电流增加了!
我在想,有没有啥电流过大报警的小东西,我给装在每一个单元上,这样有的产品坏了,试验的时候报警就起作用,就不用一个个查那么麻烦了!
最好报警的是灯光闪烁,声音的话,听不出来。试验电压在54-60kV,电流正常是在4A左右。
前辈们有没有知道的,推荐一下下啦!非常感谢!

网友A:
电流继电器应该可以吧,把电流调到大于4A以上,超过了就动作报警

网友B:
过电流继电器比较简单。

网友C:
最简单方法,万用表用的那种专用熔断器,这类熔断器比较贵

网友D:
不知你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否则可考虑用自恢复保险丝。
自复保险丝具有动作后呈高阻抗保护状态,并且具有自锁的功能,当过流故障故障排除后,自复保险丝会自动恢复而不需要人工恢复或更换。可以用以下电路。

可在自复保险丝两端并联一只发光二极管来观察自复保险丝的状态,正常时发光二极管不亮,自复保险丝如动作则发光管发亮,如图10-19,电阻R可按电源电压选取阻值。

网友E:
装一个电流检测的表,设定电流值,这样还可以检测产品的好坏出来。
汇邦 HB-404 智能电流表。试试吧

网友F:
电子热继电器,你想要多少A就多少A

网友G:
嚯,方案真多。检测通道多的话都装个过电流监控,挺壮观的呦。

网友H:
四楼的办法比较好。

网友I:
这个不难
过流继电器
只能电表
等都能实现

网友J:
  要声光报警器这么大的动作信号,可能楼主局限了部分指标.

网友K:
高手真多啊。

网友L:
过电流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辈这个方法很好!试验电压是54kV-60kV,电流在4A-15A之间。
有一个疑问,这个自恢复的功能,有使用次数吗?因为用的比较多,得考虑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我上网查了过电流继电器,效果是可以的,有个疑问是,使用时试验电压高达60kV有没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能熔断,我要重复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前辈,试验电压有时候需要到60kV,试验员和产品隔的有点远,这样装电流表观察不太方便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这个方法很好!试验电压是54kV-60kV,电流在4A-15A之间。
有一个疑问,这个自恢复的功能,有使用次数吗?因为用的比较多,得考虑成本。
除了其失效,自恢复保险丝是没有使用次数限制的,其使用成本大大低于传统保险丝。
但目前自恢复保险丝的工作电压较低,你这属于高压,如何在高压环境使用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网友M:
回复 楼主:
高压试验最好安装电流互感器,再接电流继电器。

网友N:
这是高压测试装置了,自行研制应该是很困难的,但是外购或者定制测试设备又将是一笔不小的投资,老板肯掏钱吗?
高压测试危险性很大的,自己制作的简陋装置很容易出事,楼主三思呀。

网友O:
你这是给什么产品打高压测试啊,用专用的高压实验仪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在打高压的同时显示漏电流的大小,由此你可以知道产品的好坏。这样的设备可以自己做,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这是给什么产品打高压测试啊,用专用的高压实验仪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在打高压的同时显示漏电流的大小,由此你可以知道产品的好坏。这样的设备可以自己做,很简单的

产品是电缆附件,需要对每一个产品都做耐压试验,所以电压较高!
买的试验仪器只有一个电流值,我都不知道是进线的电流还是出线的电流,囧!
感谢热心的前辈,提供了这么多方法,根据前辈们提供的方法总结,采用电感线圈测电流比较实用,嘿嘿,等过些日子我就去着手弄,可以节省好多人力和时间,现在手头有其他的事情,囧!

楼主:
回复 网友N:
嗯,老板应该不会投资的,我问过同行,现在试验找坏的产品都是一只只替换试验来找的,所以我想自己想办法,自己先用,如果好用的话,到时候申请专利,然后作为新产品进行推广,哈哈哈,虽然不是做检测仪器出身的,但是在工控网也混了年把了,还是想给它弄的稍智能化!

楼主:
回复 网友J:
前辈说的细一点嘛!局限了啥目标,我没想太明白,是说用电流表或者其他类型也可以吗?
试验电压60kV,人不能靠近啊!

网友P:
你说的4-15A电流是高压侧还是低压侧。如果低压侧的话在电流表回路中直接串接一只过电流继电器,继电器接点接声光报警器就是行了,也可通过过电流继电器触点跳电源接触器,当电流达到整定值时跳开电源。如果电流是高压侧(不大可能)就需要将高压侧电流与低压侧电流进行对照,实际测出与低压侧电流的比值,再同样地接过电流继电器进行检测

网友Q:
加互感器检测并配上电流限值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R:
一般都是用电流继电器还是比较多的,有好多静电除尘器上用的就是电流继电器来设置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