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电机电压问题

楼主(2015-03-02):
各位好:
  请教一下,我手头上有一台FR-A740-7.5K的变频器,和一台铭片参数:22Hz,113V的异步电机。
我想问一下在VVVF控制模式下有没有办法可以带上面这台113V的异步电机?
如果不行,那么在开环矢量控制模式下,能不能设置Pr.83为113来带动该电机。

网友A:
非常遗憾的是,你的那个变频器,我一点都不了解。但是如果是西门子的MM440,你的控制需求是可以满足的。所以,你需要看看那个变频器的手册,电机端电压参数是否可以任意设置?如果是,就应该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B:
回复 网友A:
vvvf模式,试试将基频设为74HZ.基频电压还是380V。(113/22=380/74)把上限频率设为22HZ.这样,在22HZ以下可以得到VVVF模式的控制效果。
矢量就不清楚了。
没用过三菱的机子

网友C:
FR-A740-7.5K是三菱的变频器,修改压频比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