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们

楼主(2015-03-02):
我有一款信捷PLCxc3-14r-e,总是连不上我的笔记本电脑,显示通讯超时,检查不到。打了信捷公司客服了,说要刷机,但是怎么也刷不了,我的是V3.3的,我看了一下说明说是最高版了。COM3口也找到了,通讯线也是新的。请工控上面的大师们教教怎么去解决它啊,我试了好多次办法了,该改的都改了,软件也重装过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啊?连不上机什么都做不了啊。谢谢。

网友A:
有信捷其它PLC先联机试一下;能连上就确认是你PLC故障;

网友B:
笔记本多半与电脑通讯有关,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通讯?USB转422,还是本来就是USB通讯线?
电脑---设备管理里面的通讯端是不是真改好了?

网友C:
无非就是电脑,线,plc,一个一个排除呗!

网友D:
最好是有一台别的PLC试一下。

网友E:
支持3楼。
出现你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你必须将:电脑,线,plc,一个一个检查排除。首先,用这台电脑、这根线,尝试和随便其他设备(温控器、PLC等)通讯,如果没问题,这台电脑、这根线就是好的!再检查信捷PLCxc3-14r-e,主要是监视它的通讯接受寄存器和通讯状态寄存器,看是否有数据进来,看状态寄存器是否有错误标志,你就能找到问题了。

网友F:
端口没设定错换根数据线再不行在连接时断开PLC电源过一分钟后送电试试

网友G:
找台式机直接串口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H:
电脑和线换其他上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