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种带制动的电磁调速电机

楼主(2015-03-02):
通常情况,电磁调速电机是不带制动的,公司的一台进口机器用了带制动的。
其实电磁调速电机进口的与国产的,在电路控制上没多大差别,但电机的结构却复杂多了,如果算起成本,电机绝对要比变频调速方案高的多,当然,这台电机是20年前的产品,20年前,变频器还未完全普及,当年许多进口设备仍采用传统的调速装置。
电机大致可分为4部分,照片的最左边是减速箱,向右是电磁调速部分,再向右就是普通异步电机,最右端就是制动器。

楼主:
以下电机铭牌:
以下是制动线圈:

网友A:
20年前的电机还这么新,保养的真好

楼主:
电机的接线盒:
塑料端子是接电机的热保护触点,其余6根分别是:励磁线圈、测速反馈、停机制动。

网友B:
我们单位以前也有电磁调速电机,用久了有磨损,我就换变频调速了,不过制动不在电机上而是在链轮上的。

网友C:
全铝马达,9402意思就是94年的吗?
下图那根是什么玩意?扶手吗?

网友D:
我公司有浸染机上两台这电机一个放卷一个收卷,速度各自能调,还能根据生产需要调整同步或不同步

网友E:
有年头了,有制动估计是安全性更高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好像是电磁的引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于穿励磁导线的,保护导线,防止导线被破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上说的正是,该设备用途也基本类似,是用于验布的,两台电机,一个收卷,一个放卷。

楼主:
以下是空心转子,普通电机的轴是实心,而该电机需要将运行调速后反传带电机的尾部,因此,轴必须设置成空心,这也是与普通电机的最大区别。

楼主:
对应空心转子轴,以下就是实心轴,该轴穿于空心轴之中,实心轴对应调速后的速度,制动线圈装在实心轴上,当电机停止后,制动线圈动作,将实心轴的速度强制为零。

网友G:
第一次见过,学习了。

网友H:
楼主这是什么情况,拆得这么细?

网友I:
使用环境不错的,保养那是更没话说。

楼主:
回复 网友H:
拆得细,是由于电机轴承损坏,噪音太高,换轴承。
不过,维修工经验不足,来了个全部分解,结果把减速箱拆裂了,只能用胶水粘起来。
安装时,又不知他们怎么搞的,通电电机不转,经检查发现,控制电路板又烧了。
他们还不甘心,说还说要修,但被我否定了,现正准备用变频器替代,买了一减速箱,及一台变频器,正在等厂家发货。

网友J:
干维修技术加经验还要心细啊。

网友H:
回复 楼主:
变速箱用胶水粘的,是铸铁胶水吗?

楼主:
箱体裂了一条缝,请专业人士焊接,因表面不平,用密封胶防止漏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