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姆龙变频器坏面板电位器

楼主(2015-03-02):
一个小问题,一台深圳科姆龙的变频器,面板电位器旋至到底,面板显示频率始终是38HZ,查看了参数上限频率设置都没有问题,就用端子控制,外接了一个电位器,调试一切正常。面板电位器坏了貌似很不容易遇到,因为是维修,不换面板的话,就直接在变频器外壳上开个孔安装一个电位器。

网友A:
这种杂牌子的变频器也敢用,胆太肥了

网友B:
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C:
我刚从科姆龙辞职,像你这样的问题,因电位器还可以调到38HZ,直接把F092里面的780值调到500,变频器用面板上面的电位器一样能到50HZ,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D:
由于国产追求价格和数量占领市场,成本已降再降,自然牺牲的是质量和恶性竞争。

网友E:
设成外部电压输入,用外接电位器就行了;
面板上的电位器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F:
外接是最好的选择,外接电位器便宜坏了直接换新的。

网友G:
5楼主说得对啊。

网友H:
搞定就行。那螺丝怎么成那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从科姆龙辞职,像你这样的问题,因电位器还可以调到38HZ,直接把F092里面的780值调到500,变频器用面板上面的电位器一样能到50HZ,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谢谢,调试好了,果然可以到50HZ

网友I:
回复 网友C:
ninhao 可以讲一讲为什么吗  向您学习

网友C:
回复 网友I:
F092是面板电位器的最大值校正,也是V2端子的校正,在没有用V2端子时,F092就是面板电位器最大值的校正,因电位器长时间用或是用的多时,电位器内部的接触头有磨损,电阻会增大,也就是回去的电压会减小,这时只要校正F092就可以了,或是可以理解成0-10V对应0-50HZ,但电压有衰减变成了0-8V,这样按以前的曲线对应的话频率就到不了50HZ,只要校正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