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cpm2a程序不能自锁,郁闷,感觉好像不能执行一样。

楼主(2015-03-03):
梯形图如图,0.10接的常闭按钮,然后按下0.09 ,230.06接通,松开230.06也停止了,不能自锁,郁闷,清空plc在传程序也一样。

楼主:
重要现在 difu difd 都没反应了

网友A:
换230.05试试,或用置位指令试试

网友B:
230.06在程序中其它地方用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0.06在程序中其它地方用到了?
没有,230.06接通输出端子

网友C:
瞎搞;
最基的CPM2A的系统I/O分区都不看;
22715是可以用的中间继电器的上限了;
你用了23006,已经属于SR区了;

楼主:
程序是另外一台cpm1a复制过来的,那这样得改io点了?

网友D:
搞清楚地址范围就好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对于CPM1A,23006属于中间继电器;
对于CPM2A,23006属于特殊继电器;不可以当中间继电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这个 mull 248 dm802 dm710.
248是指的什么?我以为是数字。
sr区的248??
找到了,是高速计数器的pv

网友E:
版主就是版主!

网友C:
回复 网友E:
过奖了;

网友C:
这是CPM1A系列的,对CPM2A的对比下就明白为什么不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对于CPM1A,23006属于中间继电器;
对于CPM2A,23006属于特殊继电器;不可以当中间继电器使用;
借用C大话,编程前请熟读PLC手册

网友G:
由一个机型换到领一个机型,这种故障经常发生,所以不要认为简单,最后自己吃苦。

网友C:
首先要熟悉自己用的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能自己分析,找出原因;

楼主(2015-05-03):
回复 网友C:
麻烦问下 版主大大 cpm1a 和 威纶通通讯,要用什么线,现在用的国产cif02 通讯不上,
客户以前用 海泰克的pws6600,屏坏了,让换屏.现在屏发回来了,通讯不上,真愁人

网友C:
呵呵;我的建议是配CPM1-CIF01通讯模块,当然,这个成本相对比较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的建议是配CPM1-CIF01通讯模块,当然,这个成本相对比较高了;
现在用 他们以前 cpm1a 和海泰客 通讯的dp25的线,改成dp9和威纶通tk6070通讯了,
海泰客通讯的线,插头拆开里面有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