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阀门故障

楼主(2015-03-03):
电动阀门切换到远程和就地模式都无法控制,问题可能出在哪?铭牌我没能记住,只知道这款电动阀门是奥托公司生产的

网友A:
上图看看,你确定线路没问题了吗?查查下电机是坏了还是卡住等等

网友B:
这个给出的条件太少了啊,如果什么情况都控制不了的话,有可能是阀体本身的问题,拆开看看吧。

网友C:
手动测试都不行的话,看来该拆开看看了,看看阀门本身的机械构件是否完好,

网友D:
如果是油压的可能是限位开关坏或者是电磁阀坏。

网友E:
拆开看看是不是机械卡死了。

网友F:
过限位?
机械卡死
其他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