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3):
有一台风机,5.5kw,由于使用的风量很小,进风口几乎全关,为此安装了变频器。
变频器装好后,风机进口全开,变频器输出频率9.15HZ,电流1.27A,电压22.7V。此时的电机功率是多少,能不能就按照此时的电压、电流计算功率?如果可以的话此时电机的功率只有几十瓦,可能吗?我自己不相信。另外此时的电压22.7V是电机的电压吗?
还有一种计算方法,就是风机负载的功率和转速的3次方成正比,如果这样计算功率同样是几十瓦!!!
5.5KW的风机,使用变频器后节能效果这么明显吗?
                  对于节能效果没有单独安装电表计量

网友A:
有疑问装电表测量,让数据说话才是硬 道理

网友B:
可能的,可能就是几十瓦
想测量的话,可以试试这个产品
http://www.gkong.com/gkong_combbs/dispbbs.asp?ID=400761

网友C:
楼主这个系统加了变频器以后,应该是计算变频器的输入电量,而不是变频器的输出电量,

首先,用电压电流表,检测直接工频电量;然后加了变频器以后,用相同的电压电流表检测变频器的输入电量,这样比较才能看出节能效果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了变频器后肯定会省电,只是公司里也没有要数据,所以也就没有测具体节能多少

网友C:
回复 楼主:
ok,这个结论如果有一个实测的数据支持,就很完美了。变频调速对风机泵类的节能效果现在已经没有争论了。基本达成了共识。而变频器调速对所有负载特性中对电机的效率提升,还没有更充分的认识和共识呢。其实多用实测数据来检验,你会发现,变频器可以帮助一个低能耗的电机提高能效指标。

网友B:
测变频器输入也是可以的,想测量的话,可以试试这个产品
http://www.gkong.com/gkong_combbs/dispbbs.asp?ID=400761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疑问装电表测量,让数据说话才是硬 道理
是啊,最低成本简单有效的方法。所有的能耗都计算进去了

网友E:
简单测量方法:
测变频器输入端的电压和电流,计算输入的总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