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3):
就是关于这几种总线方式,有没有大牛能能解答下各自的应用区别、使用过程的优缺点,我小白一个,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请按需而用。
另外通讯总线的使用,是和硬件息息相关的。不是你使用了某品牌的某款产品,就可以随便使用世界上任意一种通讯总线方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能在详细一点吗,我一直没搞明白这些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因为工控市场的利润巨大,各自品牌商为了瓜分巨大的蛋糕,纷纷进行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其中的一个手段,就是为自己的产品研制独一无二的通讯总线协议,将别家的产品排除在外,从而达到霸占整个市场的目地。
工业以太网总线应该不受上述圈地运动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是从市场方面分析的,谢谢

网友B: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涨姿势了,谢谢

网友C:
1)PROFIBUS DP/PA,和PROFINET是一家的,都是以西门子公司为首推出的,其中DP和PA是常规的现场总线技术,PA可用于象易燃,防爆等本安场合,PROFINET 是基于以太网的总线技术
2)MODBUS RTU和MODBUS TCP是一家的,其中后者是把前者的规范用在以太网中
3)DeviceNet和CANopen都是基于CAN的协议规范。
4)EtherCAT是基于以太网的技术,主要用于数控等领域

网友D(2015-05-10):
引用 网友C:

1)PROFIBUS DP/PA,和PROFINET是一家的,都是以西门子公司为首推出的,其中DP和PA是常规的现场总线技术,PA可用于象易燃,防爆等本安场合,PROFINET 是基于以太网的总线技术
2)MODBUS RTU和MODBUS TCP是一家的,其中后者是把前者的规范用在以太网中
3)DeviceNet和CANopen都是基于CAN的协议规范。
4)EtherCAT是基于以太网的技术,主要用于数控等领域
  这么多类型都要学吗?

网友E(2015-07-09):
回复 网友B:
真棒

网友F(2015-08-11):
我觉得分两种,一种是走串口,比如Profibus、modbus。
另外一种是走以太网,其中,EarthNet/IP跟Modbus tcp的传输层和网络层跟咱们上网用的TCP/IP网络是相同的,西门子的Profinet网络,物理层到传输层都改动了,不知道跟普通用的交换机、路由器什么的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