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烧线圈

楼主(2015-03-03):
有一台切割设备,所用交流接触器CJX2-0910,控制电压为24V  50-60HZ,控制回路电源为DC24V,设备使用时大概1小时左右,交流接触器线圈就烧毁,初步怀疑是交流接触器控制电压为交流24V,而供电电源为DC24V,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另外看了很多交流接触器控制电压都没标明是AC还是DC,请问该如何判断呢?

网友A:
控制电压为24V  50-60HZ,  这个就是交流

网友B:
同意1楼主的说法。

网友C:
都标了频率了啊,自然是交流的。

网友D:
线圈上应该都标明的。

网友E:
点赞 1 楼判别。另外,如果还是不放心的话,可以用万用表检测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电阻,直流电压供电的线圈电阻比交流电压供电的线圈电阻要大。这是因为,直流供电,线圈电阻呈阻性负载,而交流供电,线圈电阻呈感性负载。

网友F:
又是一个AC、DC不分的典型,年前讨论过接触器的交流吸引线圈用于直流电路中的贴在此又得到印证。

网友G:
供电电源类型与器件电源类型不符,线圈损坏原因如顶楼所述。

网友H:
DC24接到DC24一会就烧掉了

网友I:
换电源或者换直流接触器。

网友J:
    交流接触器CJX2-0910,控制电压为24V  50-60HZ,控制回路电源为DC24V

    交流接触器CJX2-0910线圈直流电阻约7欧姆.用DC24V电源,必须烧掉.

    判别方法如楼上各位所说.
    CJX2-0910中的J表示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是否是没又特别标明是AC还是DC的情况下 标注了频率的话就是交流?另一台接触器控制电压标的 24V 50hz是交流?

楼主:
针对没注明电压类型的 如何判别?

网友K:
还有就是直流的交流接触器比交流的交流接触器贵很多

网友L:
回复 楼主:
说了这么多,还没明白, 交流才有频率,直流没有频率。。。你看那个输出直流的有标频率么?

楼主:
因为公司电气工程师和正泰供应商都说是直流的,所以我需要问的比较详细
另外CJX2中的J虽是交流但并不是表示控制线圈的电压类型,而是主触点的电压类型

网友M:
回复 楼主:
是吗?接触器主触点应该交直流应该都可以吧只要不超过额定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M:
那CJX4-093Z中的Z作何解释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是吗?接触器主触点应该交直流应该都可以吧只要不超过额定容量

是啊,在继电器中是有,但通断直流和交流的容量是不同的,比如交流的是10A,那直流的可能只有3A,假设啊,直流灭弧要求高。
接触器我还真没用过交直流都能通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针对没注明电压类型的 如何判别?

直流不会有频率是多少的标注。通常AC或者有频率参数表示交流,DC或者没有频率参数表示直流。

或者用“~”表示交流,用“-”表示直流。

网友O:
接触器外包装上应该写着啊,还有就是接触器的两个接线端子附近就应该有的

网友O:
接触器外包装上应该写着啊,还有就是接触器的两个接线端子附近就应该有的AC或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