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葩问我的

楼主(2015-03-03):
一个220V 电磁阀线圈,接上310V (我也不知道它哪来的310V),电磁阀会怎么样?

网友A:
你试一下就知道答案了,何必在这问如此愚蠢的问题

网友B:
线圈会烧的啊。

楼主:
我回答是 线圈吸合一下,然后冒烟 烧毁。 他说 他试了一下, 线圈不吸合,只是吱吱的响。

网友C:
这种事情还真有人试,精神可嘉。

网友D:
是不是是直流310v

网友E:
点动不一定会烧的,

网友F:
线圈还能吸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线圈还能吸合?

肯定可以吸合,至于什么时候冒烟就很难说,快则十多秒,慢则一、两分钟左右。

310V是220V的最大值。一般220V的负载在250~270V的范围可工作五分钟以上,310V比它们高不上多少,所以还可以承受一分钟以上。

网友H:
对方是电工吗,或可了解一下详细情况;比如电源情况,可否判别吱吱声是阀体动作声还是其他,等。

网友I:
呵呵!
说不准国产的有强悍的
短时间不会坏的!

网友J:
先吸合后烧毁。

网友K:
310V是不是380V电压低啊

楼主:
回复 网友K:
他说不是。 要不我怎么说是奇葩呢

网友L:
其实这问题,做过实验,用交流接触器。AC110V线圈接到AC220的电压上,吸合2分钟,冒烟,塑料部分熔化变形,直到线圈开路。反过来,AC220线圈接到AC110的电压上,上面触点上下有节奏浮动,吸合不良,吱吱的。以上部分紧供参考。谢谢

网友M:
坚持一会儿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时间久了,会烧毁,也与环境有关系,冷冻的情况下,可以多坚持一会儿!呵呵!

网友N:
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O:
这个肯定会烧毁的,但是为什么他说没挂掉呢?

网友P:
直接烧毁。

网友Q:
精神可嘉啊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回答是 线圈吸合一下,然后冒烟 烧毁。 他说 他试了一下, 线圈不吸合,只是吱吱的响。

他会不会奇葩到拿的就是坏的啊。。。。。。。

我记得以前找过继电器的相关参数,都是有规定的。。。。就是暂时不烧毁,使用也受限啊

网友S:
超过规定时间就会烧了!看来他不相信

网友T:
这个有什么好试的啊,常时间肯定烧,再说哪来的310v的,不是标准电压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T:
这个有什么好试的啊,常时间肯定烧,再说哪来的310v的,不是标准电压啊

其实,楼主说的哪位奇葩刚学了正弦交流电的最大值计算,知道了交流220V的最大值就是310V,因此它就认为220V的负载可以承受最大310V的(有效值)电压。

网友U:
有些事情很难说的!

网友V:
理论和实践才是学习知识的最好途径!试过以后会终生难忘的!前提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呀!

网友W:
做破坏性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