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4):
我现在的系统是压力4~20ma 进 s7-300 plc,经pid计算后输出4-20ma信号控制变频器。我的问题是怎么设置PID模块参数,s7-300控制4台富士变频器。以及PID模块在什么地方调用,能够避免振铃现象么?模块FB41在哪里调用好。

网友A:
恒压供水你这样做不是绕一大圈了?

网友B:
定时中断里面调用吧!

网友C:
用S7-300来做恒压供水?土豪呀。
估计S7-300还有其他方面的控制对吧,不单单恒压控制。其实变频器加传感器就能搞定恒压供水了。

网友D:
在OB35里调用!

网友E:
S7-300PLC提供有PID控制功能块来实现PID控制,STEP7提供了系统功能块SFB41、SFB42、SFB43实现PID闭环控制,其中SFB41"CONT-C"用于连续控制,SFB42"CONT-S"用于步进控制,SFB43"PULSEGEN"用于脉冲宽度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