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检修知识

楼主(2015-03-04):
电机轴承转外套可以垫铜皮吗如果不可以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网友A:
以前我们的马达端盖轴承座宽松了,就剪易拉罐的铝皮来垫在里面。
要是宽松得太多,垫薄铜皮也是可以的。

网友B:
最好还是换新的,垫皮最好垫一整圈

网友C:
可以临时用,但长期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D:
车大,然后加套。

网友E:
最好还是重新配电机端盖吧。

网友F:
维修中应急使用很正常,不急就等配件来了再处理

网友G:
同意秀空师傅,车大,然后加套。我一直这么做的。

网友H:
这个轴承套一般都不是太贵吧!
还是建议换新的
搞不好多的问题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