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型变频器,如何设置额定电流?

楼主(2015-03-04):
这个FLA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FLA:出厂时变频器输出的满载电流值;

网友B:
这个参数设不设没多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参数设不设没多大关系
假如我的变频器是2.2KW的,或者更大些的,而我的电机是1.5KW的,那你还会说这话吗?

网友A:
按你电机的额定电流值输进去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参数设不设没多大关系
假如我的变频器是2.2KW的,或者更大些的,而我的电机是1.5KW的,那你还会说这话吗?
土豪才会这样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参数设不设没多大关系
假如我的变频器是2.2KW的,或者更大些的,而我的电机是1.5KW的,那你还会说这话吗?
这不是传说中的大马拉小车吗

网友D:
大变频拖小电机的情况还是设置一下保护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