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设计控制程序

楼主(2015-03-04):
各位大神,图片上是要求,用200或者300设计控制程序都行,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拉伸机都是用伺服电机,拉伸倍率才好调,这好要做好还是要大师级的

网友B:
楼主给出的IO数量,已知的:X轴、Y轴,8个温度传感器。
也就是8入2出,实际上还不止这么多IO端口吧,目测IO至少要80个点数。然后要有N个工艺表格参数需要调用。
估计整套设备售价至少都有10W,电气控制系统造价至少也有1~2W。
论坛交流一般只提供解决思路。

网友B:
力矩和可控速度还有距离要求不高,还有IO点数不多的话,用普通的一体式PLC+触摸屏+步进马达即可。
至于工艺参数表格,可以在人机上编辑好直接调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技术要求不是很难,曾经做过类似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程序能分享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是劳动成果,分享是要收费的

网友E:
先谈谈人民币。

网友B:
单要程序没意思,要就要整套解决方案,包括硬件选型,硬件布线图和IO说明,还要有工艺流程和设备参数的详细配置。
这基本上就是拿到手就可以转卖赚钱的资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有收这个的吗

网友F:
免费编程的基本没有,呵呵

网友G:
这个拉伸是X、Y轴分别单独拉一次还是两轴联动做直线插补的拉?
拉完之后是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