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配电器失压

楼主(2015-03-04):
当变频器起动时PLC控制柜上的隔离配电器失压因此现场仪表因供电不足无法显示。隔离配电器是给现场压力变送器供电2线制接法,而隔离配电器自身供电24V不变。求教高手

网友A:
变频器的走线和控制线分开,做好接地装置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了做接地管作用只是刚开始显示为0几秒之后恢复正常,是不是变频器起动时干扰啊?

网友B:
那么说隔离配电器只是一个电源供应模块咯?跟开关电源有区别吗?
隔离配电器的24V电源那里来的?
检测变送器的电源,如果电压在变频器启动瞬间电压跌落的话,就是大功率变频器启动造成的影响。唯一的出路就是舍近求远,重新布置隔离配电器的供电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配电器电源是开关电源单独供电24V,当变频器起动时隔离配电器自身24供电电源不变而给现场压力变送器2线制送电电源电压减至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