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4):
大家好,小弟最近遇到一个18轴的控制的项目,全部采用松下A5驱动器,PLC用的是松下FP2系列,所以问题就来了。希望大家帮助小弟想想有什么好的办法做到,谢谢!走网络模式,还是扩展定位模块,二者那个方便,求指教

网友A:
这个怎么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不会要大家做好给你吧,这样我也会做项目

网友B:
1.松下的FP2位控模块最多好像只有4轴吧,你要18轴,也就是4块4轴+1块2轴的。不知道你是否还有其他功能模块,你要考虑下母板上是否可以插这么多模块,不够的话就要扩展母板。
2.你连控制要求和现场环境都没有说清楚,我们怎么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