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4):
三极管9014和可控硅8050是如何完成工作的

网友A:
发张电路图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图我为啥发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8050也是三级管

网友A:
这个是声光控制的,rg是光敏电阻,有光阻值小,当天亮的时候,右边的9014导通,中间9014截止,左边8050导通,可控硅触发电压低,可控硅不导通。夜晚rg大了,右边9014截止了,话筒得电,没有声音,中间的9014处于放大状态,没有信号输入,中间9014集电极电压高,8050导通,可控硅还是截止。当有声音,音频负半周,中间9014集电极还是高,所以可控硅截止,正半周9014集电极变低,因为到8050基极中间有电容,8050基极就相当加负电压,8050截止,可控硅导通了,灯就亮了。亮灯的时间,9014中间电容通过680K放电到可控硅导通压降的时间。

网友C:
 声音信号通过话筒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朋友你好。您解释的很明白,我在原图上无法编辑及标注,我拍照发给你可以吧,有微信吗。这只声控灯安装在我办公区公共卫生间及通道上,距离大约有20米左右,通道及卫生间各需三只阻性40w灯泡等距安装,我不想用6个声控灯头来完成。我哈尔滨的。在这里两元钱就能买一只声控灯头,和一只普通白炽灯价格相等,质量会如何吧,几天就换一只,太麻烦,目前灯泡是25w,已不能再小了,我想用一只继电器,触点十安左右,扩容一下。带6只灯泡同步,目前声控点亮时间不够,只有30秒左右,我想让它点亮时间在120秒左右,把R2-680K加大到1M左右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在不好意思,刚才的图画错了需更正一下,这只声控灯安装在我办公区公共卫生间及通道上,距离大约有20米左右,通道及卫生间各需三只阻性40w灯泡等距安装,我不想用6个声控灯头来完成。我哈尔滨的。在这里两元钱就能买一只声控灯头,和一只普通白炽灯价格相等,质量会如何吧,几天就换一只,太麻烦,目前灯泡是25w,已不能再小了,我想用一只继电器,触点十安左右,扩容一下。带6只灯泡同步,目前声控点亮时间不够,只有30秒左右,我想让它点亮时间在120秒左右,把R2-680K加大到1M左右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加大R2会改变基极电流,你可以试试同时加大2个电容的容量,但是一定不能C1小于C3

网友D:
改变灯亮的时间可以改变R C的参数,来改变时间。

网友E:
见识了,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