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4):
今天,单位的西门子PLC CPU状态灯全部闪烁,查找故障未果,大家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吗?请高手指点!谢谢!
今天我们单位的400CPU状态灯全部都闪烁起来,怎么查故障也查不出来,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硬件上我觉得一定有问题?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CPU请求复位操作,复位操作后还是这样的话,CPU挂掉了。

网友B:
赶紧跑,要爆…………

网友C:
是不是通讯出故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挂了

网友D:
究竟是多少盏灯在闪烁?全部?上图说明一下好吗?

网友E:
停电一下再送电不行,找厂商吧

网友F:
是不是接线有问题

网友G:
停电
检查一下线路
没问题再开机
要是不行硬件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H:
看下内存卡还在不

网友I:
复位一下看看,如果还不行,cpu牺牲了,买个新的去,也不是很贵吧!

网友J:
CPU一般是不会坏的啊  楼主先检查一下线路

网友K:
检查一下PLC的电池怎么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CPU上面的所有灯闪烁,已经确定CPU坏了

网友L:
问西门子技术支持呗

网友M:
你运用硬件诊断功能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INTF为内部故障,即有CPU本身或程序问题引起的。如果想具体弄清故障原因,要当发生这个故障是要应用STEP7的硬件诊断功能进行在线诊断,解读系统的给出诊断信息,这样才可以正确定位问题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