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4):
哪位有家用恒压供水控制电路,分享一下好吗?控制一台抽水泵,一个压力表,一个变频器,说下最简单的控制思想也可以,现在网上有集成的控制器,不知道效果如何?hnhyczj@163.com谢谢!

网友A:
要用带远传的压力表,通过压力输出电压到变频器的输入端子就可以

网友B:
家用的不要搞那么高大上,管道加压泵就符合你的要求了

网友C:
在家里做恒压供水,这个真的不多。

网友D:
这个网上有的
找度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要用带远传的压力表,通过压力输出电压到变频器的输入端子就可以
对,PID功能一般变频器会自带功能。

网友F:
只需要一个压力罐,一个压力开关,一个抽水泵就行了,这个是现在农村里常用的。这么要用到变频器啊?

网友G:
要用恒压供水型变频器

缺水保护,超压保护,变频切工频,以及休眠。

不建议用plc,用plc需要一个触摸屏设置查看参数。

淘宝有种恒压供水控制器可试试

网友H:
家用的没有见过

网友I:
直接百度变频恒压马上出来了 买变频器也会提供  很简单那  不需要外接控制器

网友J:
家里基本都是楼顶装水箱,要是用变频恒压供水个人认为不经济也不节能,可能更费电。

网友K:
家用就直接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