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4):
如图,做直线插补的时候刀头其实是沿着锯齿路线移动。那么x轴电机是否是一会停一会动,速度就像输出周期性的矩形波一样?恳请高人解答!!!

网友A:
肯定不是的
如果这样的话效率太低了

楼主:
那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B:
如果机械动作真的是按照锯齿波行走,那么X轴马达的却是脉冲动作的。
楼主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吗?

楼主:
步进电机这么走可以理解。但是我是想问伺服马达。伺服这么走挺怪的,但是书上又是这么写的。很困惑。

网友C:
我是觉着,如果要实现刀头的锯齿运动(从图上看),不管XY都应该是走走停停这样的模式,不然无法达到锯齿的效果。坐等大神来评论

网友B:
伺服马达比步进马达更高级,步进马达能干的事,伺服为什么不能干?
如果对加工精度要求不高但是对加工效率要求非常之高的话,Y轴可以不用停止。

楼主:
其实我是想问,当做直线插补的时候,就是走直线的时候,其实刀头走得不是直线,而是图中的锯齿形,但是每个锯齿又非常的小,以便拟合成直线。做圆弧插补也是如此,圆弧也是又一个个很小的线段组成。电机如果真的这么高频率的起起停停,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问,当做直线插补的时候,就是走直线的时候,其实刀头走得不是直线,而是图中的锯齿形,但是每个锯齿又非常的小,以便拟合成直线。做圆弧插补也是如此,圆弧也是又一个个很小的线段组成。电机如果真的这么高频率的起起停停,不会有问题吗?
插補的觀念你們都不太清楚 所謂的斜線插補是指X Y兩軸以同動方式 同時起動同時停止並以某比例(斜率) 走出斜線軌跡 兩軸除了到達終點停止外 整個過程都在運動 哪來頻繁的起 停
若是是走一個圓周運動 那在座標系的四個象限處 因電機反轉 有了停 起動的現象那就產生了"間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问,当做直线插补的时候,就是走直线的时候,其实刀头走得不是直线,而是图中的锯齿形,但是每个锯齿又非常的小,以便拟合成直线。做圆弧插补也是如此,圆弧也是又一个个很小的线段组成。电机如果真的这么高频率的起起停停,不会有问题吗?
插補的觀念你們都不太清楚 所謂的斜線插補是指X Y兩軸以同動方式 同時起動同時停止並以某比例(斜率) 走出斜線軌跡 兩軸除了到達終點停止外 整個過程都在運動 哪來頻繁的起 停
若是是走一個圓周運動 那在座標系的四個象限處 因電機反轉 有了停 起動的現象那就產生了"間隙"
从微观上看XY轴为是你如图上示,但插补是两轴同时运动,逐步逼近,他们是一个合成运动,你可以理解成两个不同方向力他们的合力就在另一个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就是想从微观角度来了解电机的运行状态。所以还是费解。

网友F:
说到微观,那现实中不存在绝对的直线,光也是由波组成。
如果把X.Y轴的运动频率看做一对互相啮合的齿轮,是否有助于从抽象到具象来理解插补运动呢?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G:
不明白了.求解释.

网友H(2015-09-05):
再细分 你看起来  像是连续的

网友I:
如果要以纳米单位绘图,估计就是你的图片效果

网友J:
会有一定时间的停顿。

网友K:
这种方式叫逐次插补,开环方式很实用,如步进电机大多选用这种方式。伺服也可以,只是没这么直线。
伺服是用中断法反馈进行,高速下用小线段矢量控制。

网友L:
呵呵;所谓差补,也就是二个轴之间有运算关系;
比如从A点到B点,如果没有差补,那么X轴、Y轴各走多少就行了,起点在A点,最后到达B点,路线是不一定的;
直线插补则是A点到B点走直线,同样,带圆弧插补功能则可以A点到B点走圆弧;

网友M:
平面合速度,XY轴的速度会自己换算的,到时是同时到达的

网友N:
同时动作 微分也不是这样子的吧?

网友O:
当步进速度很慢很慢时,实际上是与理论线一样的走的
但当双轴运行很快,或是全闭环的控制方式时,实际轨迹会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