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4):
各位大神,我想向plc200的寄存器内写入数据,比如把200这个数写入VD100中去,怎么能实现呢,是用计算机还是用触摸屏来输入呢

网友A:
有触摸屏就直接在屏上输入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非常感谢你,我对触摸屏不太了解,我想问一下,触摸屏是不是必须要用wincc flexible 软件进行组态,直接连在plc上输入可以吗

网友B:
触摸屏方便写。或者用个输入点,move指令传送。

网友C:
数据传送指令看一看,另外触摸屏的组态软件和你所选择的触摸屏的品牌相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程序中传送数据我知道,就是想用触摸屏写,我想问下用触摸屏就必须用wincc flexible软件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程序中传送数据我知道,就是想用触摸屏写,我想问下用触摸屏就必须用wincc flexible软件对吗
什么软件跟你用什么屏有关。

网友D:
楼主可以用西门子屏  也可以用其他品牌的触摸屏。  每种品牌有各自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