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用224xp采集压力变送器信号

楼主(2015-03-04):
压力变送器4-20ma,0-5MPa,想用PLC采集压力变送器的信号,具体的思路是怎么样的呢,这是我写的模拟量程序,写到这一步就不知道怎么往下写了,另外输出端要加什么负载呢,电流表之类的吗?

网友A:
AQW0是模拟量输出的第一个地址,你采集的话应该是AIW0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指出错误,是AIW0

网友B:
你模拟量模块是224XP自身的还是扩展模块,自身的话要注意下,224xp只接受电压信号,电流信号需要处理或者加电阻。
从那你程序地址上看,你用的是自身的啊

网友C:
加个500欧电阻,20ma*500=10V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师纠错,数字量的输入的确是AIW0,我用的是224xp自带的模拟量,也如老师所说,应该加电阻,将电流信号转化为PLC自带模块能接受的电压信号。我刚接触PLC,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1.程序编到上面的步骤,那下一步应该进行什么,我的目的想采集压力变送器的信号,用注射器或者气瓶给压力变送器压力信号,压变连接PLC,在PLC软件上看到压变的输出的压力值,PLC输出端需要加什么负载吗。2.plc的电源,我做这个的试验一个供PLC工作的24vDC电源,一个供压变工作的24vDC电源,PLC的CPU也有一个自带24DC电源能替代上述其中的电源吗?

楼主:
谢谢老师指出错误,我用的是224xpPLC自带的模拟量模块,在输入输出端接上500欧的电阻,模拟量模块输入A+接压变的信号线,用注射器给压变一个压力信号,另外输出端需要加负载吗?按照我上述的程序,我下一步应该进行什么,要怎么才能得到注射器给予压变的压力值呢,怎么采集这个压力信号呢.刚接触PLC,烦请老师您答疑.

网友B:
回复 楼主:
都是交流别那么客气,负载。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把变送器的信号接在PLC即可。
若想显示压力,你打算用什么显示?这是关键。那就需要显示器。当然你直接在PLC监控里也可以看到(做实验的话直接监控即可)
既然有外部电源,就没必要用自身的电源了。都用外部电源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师。压变信号线接入PLC模拟量输入端,就可以用PLC软件监控吗。不需要接输出的负载吗,另外压变的外接电源可以和PLC外接工作电源共用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PLC就是压力变送器的负载。都是直流24V同用一个电源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