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关于PLC通讯的问题,难倒小弟了,请指教

楼主(2015-03-04):
信捷PLC和流量积算仪通讯(RTU协议),读取累积流量值,成功读取。
但是还要给累积流量清零,没给就不知道怎么弄了,急死了。
这是仪表通讯协议“累积流量清零”部分,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把表格里的16进制数据转换为ACSII码发出去

网友B:
通过方法2 MODBUS (RTU)把数据写给流量积算仪,表格是通讯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关键是,把数据写到哪里去呢?没有具体寄存器地址啊?(RTU读累积量是直接读取寄存器地址的)

网友C:
从哪里读的,写回哪里。

网友D:
厂家已经给出的代码信息,地址信息应该包含在代码中。直接将给出代码写入流量计试一下

网友E:
方法2,直接发那个指令即可实现,你也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试的!有需要帮助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