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4):
电孑元件正负极接反了会烧电子元件吗

网友A:
正负极接反电压没有超过反向击穿电压一般没有问题,正负极接反发生而短路就会烧电子元件。

网友B:
元件的电源正负极接反了,一般都可能要被烧掉。尤其是集成电路。当然为此可以设置一个负载防反向接入电源的措施。一个顺向的串联二极管,可防止电路的直流电源接反,导致烧坏元件。图就不用画了吧?

网友C:
有时还要看运气的哦。

网友D:
具体要看是什么样的东西,接到多高的DC电源

网友E:
通常注意不要接错;
若接错了,则看具体情况(可参看楼上几位的回复)。

网友F:
这个看运气了,工作中一定要避免啊。

网友G:
尽量不要接反,不然可能会损坏元器件的。

网友H:
会出问题的居多
要是运气好碰上也有可能不会的!

网友I:
如果电容接反了还容易“砰”!小心了!!!

网友J:
电解电容接反了就会砰!

网友K:
   电孑元件正负极接反了会烧电子元件吗

    这个不一定,比如整流二极管.
   做之前,必须熟悉了解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