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接线知识

楼主(2015-03-04):
看电气原理接线图怎样查引向端子排的线是多少根

网友A:
原理图的那就不好说了,有些端路线接在哪那就要看要求及接线员的习惯了

网友B:
要数端子排的电线单根数量?
看原理图干嘛?找施工图来看呀,或者CAD实物布线分布图也得呀。

网友C:
原理图就看你的理解能力,接线安装图就不用你看了,标的好好的

网友D:
是接线图吗,若明显标出了,则容易看;其画法可参看电气制图标准。
若是原理图,则可能需看走线情况(亦有标出端子的)。

网友E:
规范的图纸应该是一份原理图,一份接线图,如果只有一份图还是复杂的系统,只能慢慢看了。

网友F:
慢慢理才行,有些图纸接线端子排是单独列出。

网友G:
这个要求看电气接线图纸能看个大概,只能是大概,因为我当时做产品电工的时候有的人不按接线图做的。

网友H:
维修看原理图,安装看接线图(接线端子的)。

比如,维修的时候看原理图,看到哪有问题的时候看线号,然后看线在哪里,细致点的图纸连线接的那个继电器的引脚都有标记。
你实在想看,说有问题的时候咱们有所准备,那你看原理图,并且分清控制柜里面对应的各个原件就可以。

还有得说明下,你的方法我以前用过,那方法不可行,只可能越看越乱,我曾经一整天脑袋昏昏沉沉的还是没看利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