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用电知识

楼主(2015-03-04):
负载接火和地线为什么会跳闸我总认为工作零线和地线是一根线用表测火零火地都是220V有哪位师付详细为我解释一下

网友A:
在供电系统中,因为人体触电会导致死亡,就得研发技术进行避免这个情况的发生。
所以人们就发明了设备外壳接地保护系统,简称地线。当设备外壳正常接地之后,只要电源的火线非正常的泄漏到设备外壳中,就能断掉电源从而保护人身安全。
但是设备也要正常供电进行工作的呀,所以人们又发明了零线来和火线进行配合工作。

楼主:
还是不明白

网友B:
现在低压电网多数地方采用三相五线供电方式了。

网友A:
楼主是分不清零线和地线的用途吗?
零线是工作电源线,地线是保护人身安全线,懂没?

网友C:
那楼主找点漏电保护器的资料看看吧

网友D:
讲太多你也理解不了,火0接负载构成回路,0线有电流,虽然中性点有接地那性质不同,只是为了把中性点的电位与大地一样,负载接地线就等于你把电引到大地了,你说你在地上走安全不?

网友E:
   在TN-S系统中,自配电房后,N线与PE线须严格分开。
   漏电保护器接线中,为相线与N线,其后的负载接于相线与N线间,工作时流过其检测电路的剩余电流为零,开关正常工作;若发生漏电,剩余电流不为零,达到其动作值时开关将跳闸——若将负载接于相线与PE线间,则相当于漏电的情况(单相)。

网友F:
接火线和地线,等于有漏电发生,所以跳闸。

网友G:
零线地线分不清吗?它们各自的作用是不同的。

网友H:
楼主仔细研究一下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I:
建议楼主找点漏电保护器的资料看看吧

网友J:
回复 网友D:
不安全,那遭雷击是怎么回事?

网友J:
如果有漏电发生,进而漏保发生动作,所以跳闸,你将漏保摘除,尽管火线和地线构成回路,有电流流过地线,然而还是不会跳闸。说白了,跳闸的原因就是因为漏保动作的结果。

网友K:
赞同7楼主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