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的一个显示问题

楼主(2015-03-04):
现场一个助手控制盘,用于ABB 350、355、510、550通用的。
只是变频器的一个显示问题,不影响使用,自己觉得想给改过来,可惜找了半天没找到参数。
如图红色为给定值,在别的现场以前都是显示为hz但这个现场显示为百分比。
不知道有没有人改过。

网友A:
看你用的什么宏,用PID宏的情况下,就是显示百分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不是我的设备,有哦那个我看看。那如果用PID宏能改成hz显示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看了下用的不是PID宏,是手动/自动宏

网友A:
这个和给定有关,你的给定是百分比形式,他就是百分比形式,你的给定是Hz,显示也就是hz了

网友A:
准确说,跟你选的电机控制模式和给定1还是给定2都有关系

网友A:
如果用的是给定2,不管什么模式,都是百分比为速度给定单位,如果是标量频率控制模式,又选的给定1,那么则以hz为速度给定单位,矢量转矩模式和矢量速度模式下,如果用给定1,都是以rpm转速为速度给定单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定是4-20mA的啊。这个单位我觉得应该能改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AI2。这个单位不能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给定2,不管什么模式,都是百分比为速度给定单位,如果是标量频率控制模式,又选的给定1,那么则以hz为速度给定单位,矢量转矩模式和矢量速度模式下,如果用给定1,都是以rpm转速为速度给定单位
这个还真没注意。这个要注意

网友B:
ABB的这个还真的没见过哟,是不是直接咨询下 ABB 的技术热线呢?这样会更快些解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这倒是好主意。

网友A(2015-07-29):
不用问,找本ABB变频器的说明书,上面写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