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4):
数字量模块某点灯亮是表示这一点高电位还是低电位.情指教一下小弟

网友A:
这个不一定的,你接的是共阴极,那就是高电位,接共阳极,就是低电位。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这样我心里透亮多了

网友B:
   有表可以测量一下.

网友C:
用万用表在这点和COM点测量一下。

网友D:
点亮只是说明这个点是输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