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4):
如图所示,大家知道哪里可以下载到软件吗,谢谢。

网友A:
使用RSLogix5000软件进行编程。

下载软件的地方很多,请使用搜索引擎,实在不会用的话,花钱淘宝买。

网友B:
RSLogix5000软件,还要用通讯软件来联机,没有通讯模块的话,得用232的线通讯,下个教程看看吧,会者不难,感觉比西门子的容易上手

网友C:
没机架和电源?

网友D:
这么豪华的CPU

网友E(2016-09-16):
RSLogix5000的,最好下个V20以上的。

网友F:
下个20以下的还有RSLIN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我在用27   也还在用RSlinx啊   还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