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4):
设备驱动及数控系统使用SIZER选型。
设备共有5轴。
其中,一个主轴电机为“1PH7288,其功率为260KW”。配置一个驱动系统。
另四个进给轴电机都为“1FT6108,其功率为16.8kw”。配置一个驱动系统。
想采用SINUMERIK作为上述两个驱动系统的控制系统。
但软件报错,提示“all assigned line and motor module are approved for SINUMERIK”。
请教,报错原因?
是否因为主轴功率太大,超过了SINUMERIK的默认范围?
实际使用中,此种方案能否可行?
另,如何解决?请教更优方案?!
多谢!!!

网友A:
来看看是什么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