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机方案

楼主(2015-03-04):
50t液压机,一个油缸,运行速度100mm/min,行程500mm,配称重传感器、光栅尺,测力、位移,拟用三菱plc控制,上接上位机数据分析。
本人菜鸟,请教各路大侠。
请各路高人推荐plc详细配置,考虑经济型,给出参考费用。
谢谢。

网友A:
得加比例流量计吧,速度那么慢不知道伺服缸能不能做到那么大?

楼主:
谢。
不要求对速度进行控制,仅要求采集载荷(力)、位移的值即可,并保证二者的对应。第一组数据(载荷和位移)与第二组数据的时间间隔不甚重要,但同一组数据,采集载荷与采集位移的时间间隔非常重要。
不存在控制,主要是连续数据采集。
请指导选择plc及光栅尺连接部件、载荷传感器连接部件。

网友B:
称重是称什么的?液压一边推一边称吗?
估算一下费用吧,称重传感器、光栅尺,力矩传感器,三菱plc,还要扩展模拟量单元,加普通的商用上位机电脑。
绝对要1W以上。目测3W的预算能搞定电气系统,顺便还能赚一点。

网友B:
还有上位机使用的软件版权费用,自行研制不要钱,购买软件需要钱。

楼主:
液压是“一边推一边称”,不需要“力矩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