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pid控制

楼主(2015-03-04):
有哪位高手能说下fx32最多支持多少pid控制回路啊,我用18个是否会影响控制精度?

网友A:
用过8路,理论上是没限制吧,只要程序不超内存,可是可扩展的模块有限制的

网友B:
8路能能准确也很不错了

楼主:
今天尝试手动设置PID的比例和积分值,设定温度100度,从室温开始,采样周期1s,运行一开始mv输出从200左右上升,而且很慢,到了60多度才到1w多+,下降也很慢,到达设定温度后还有1000多,导致超调20度,如果到100度时手动复位mv,马上mv到0或负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尝试手动设置PID的比例和积分值,设定温度100度,从室温开始,采样周期1s,运行一开始mv输出从200左右上升,而且很慢,到了60多度才到1w多+,下降也很慢,到达设定温度后还有1000多,导致超调20度,如果到100度时手动复位mv,马上mv到0或负数!
有哪位大侠能帮忙分析下是啥原因么?

网友B:
一路一路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