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5):
看到不少贴子说变频器输入输出接反烧机器的说法,可是我们这采油站的变频柜,有工频变频二种方式,用接触器转换,电机和变频器的输出是接在一起的,实际上工频接法时,变频器的输出侧是相当于输入电源的,变频器是施耐德的,为什么没听过有因转换成工频时而损坏的呢?另外,换道理说变频器制动时也相当于输出侧接入电源,而且电压可能比工频电压更高,从原理上讲,输出侧接入电源损坏变频器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A:
从变频器转工频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从工频转变频如果不把电机停下来肯定烧变频器

网友B:
制动是直流的吧,还有发你厂里的接线图看看,有图有真相

网友C:
上个实物图或者电路图看看。

网友D:
变频器转工频运行时、变频器一端应装有接触器来切换,我遇过没装时,不是烧变频器而是报故障

网友E:
变频转换工频运转的时候都会通过接触器切换的,如果不切换估计要烧模块的。

网友F:
施耐德没见过,ABB的变频器我在现场遇到过输入输出接反的,变频器还报警呢

网友G:
有些进口机器就是皮实,耐用,你还真别说,一分钱一分货呀。

网友H:
变频器输出侧肯定有接触器的,有些变频器是可以的输入输出接反的

楼主:
我可以肯定的说,此柜内是二个接触器,第一个是直接去电机的,另一个是去变频器,然后去电机的,二个接触器上方直接并联,变频器输出直接并在第一个接触器下方,有空我发图,我们这好几百台变频柜都是这么个接法,不知为什么没有坏过,还有说肯定会坏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会坏模块,模块坏的是哪部分?

网友I:
说实话,在修理过程中,曾经将1个30KW的MM440西门子的变频器输出端接入380V三相交流电源,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J:
回复 网友I:
MM440的输出端接三相电源,不会坏的原因是,它的预充电电路在直流母线上,所以不会坏。也就是说如果变频器的直流母线预充电电路是通过直流母线串接的,变频器从哪个端介入交流电源,都不会坏。

楼主:
楼上的版主讲的听不太明白,所说的串接是什么意思呢?还有别的接法吗?我们这里用的都是施耐德的变频器,它没有充电电阻和充电接触器,用的是晶闸管和二极管构成的三个模块,另外,有些人说的输入输出接反会烧输出模块,这和楼上所说的直流充电电路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I:
同意KDRJ1版主的说法,谢谢版主纠正。
为免以偏概全,误导其他人,造成损失,特用电路说明,具体电路如下。
上图为MM440(2.2KW)主电路(三相电源输入端、整流桥、充电电阻、接触器触点、滤波电容、逆变模块、输出端),可见,当变频器输出端UVW接三相电源后,三相交流电源被逆变模块内部的6个二极管桥式整流(和输入端三相桥式整流完全一样),通过充电电阻R对滤波电容C充电。此时,完全和变频器输入端加三相交流电源相同,对变频器无其它影响(可能有报警?如无报警,也一定注意:此时不得以任何形式启动变频器!否则逆变IGBT导通,会使输出端接入的三相交流电源短路,引起模块爆炸!)
下图为可能的其它种类的变频器主电路形式。如果在此种变频器的输出端加上三相交流电源,由于充电未经限流电阻R直接加到电容,所以,逆变模块将因充电电流过大会立即爆炸!

网友K:
学习了,楼上的图画得很规整啊。

网友I:
就充电电路的电路形式来说,MM440,还有个优点,对接触器的触点容量的要求可以降低,因为,在这里,接触器触点仅仅需要通过滤波电容的充放电电流;而在另外的电路形式里,接触器触点和要通过滤波电容的充放电电流和逆变模块的电流之和。显然,同样功率下,MM440可以选用比较小的触点容量。因此,接触器触点的故障率降低了,随之,充电电阻的故障率也降低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可以肯定的说,此柜内是二个接触器,第一个是直接去电机的,另一个是去变频器,然后去电机的,二个接触器上方直接并联,变频器输出直接并在第一个接触器下方,有空我发图,我们这好几百台变频柜都是这么个接法,不知为什么没有坏过,还有说肯定会坏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会坏模块,模块坏的是哪部分?

上图实事求是!
按理说电源接到变频器的输出不烧也会报警。
遇到过刚毕业的实习生在公司调试一台恒压供水的控制柜,上电就变频就报警了,还好他及时断电了。

网友M:
在以前一个化工企业遇见过
同事把输入输出接反了
ABB的变频器
开机报警但是没有挂
捣鼓了1个小时才发现

网友J:
回复 网友I:
谢谢共享!完全正确。变频器输入和输出接反了是否会出事,关键在其内部的预充电电路的位置。

网友N:
回复 网友J:
谢谢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