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5):
BA设计中,空调机组、新风机组等空调设备的变频调节控制是不是必须根据送风压力的变化来实现啊,就是说,想要调节空调的变频控制,就必须监测送风压力,可是我肯有的人发来的点位表上有变频控制,但是没有送风压力啊,是不是可以根据温度啊或者别的参数来进行变频调节控制啊,麻烦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纠结了好久的这个问题,谢谢啦!
深圳傲华尔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是您开心快乐的选择!

网友A:
设计什么大工程?
变频空调本来就是调节室内温度和湿度的,跟风量有什么关系?风量的大小是可以调节,但是哪个调节应该是用户按需而调的。

网友B:
根据温度和湿度来控制变频改变制冷量和风速。

网友C:
冷水空调机组是根据回水温度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之前有人跟我说要对空调进行变频控制,必须加上送风压力,根据压力的变化调节变频呢
深圳傲华尔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是您开心快乐的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子的啊
深圳傲华尔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是您开心快乐的选择!

网友D(2017-06-08):
洁净空调送风控制是有换气速度要求的  尤其是制药厂房每小时送风量有要求 各个房间和参考房间的压力差都是有要求的。
舒适性空调只要保证好温湿度在要求范围内就行了,比洁净空调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