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检修知识

楼主(2015-03-05):
轴承加装润滑脂的时候先加~定量KB油或20号机油这种方法可行吗适用于所有牌号的润滑脂吗

网友A:
看情况吧,实际便用没有统一答案的,

网友B:
没有这样加过。

网友C:
没有见轴承加过机油。

网友D:
加机油?这个没有这样子加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吧,实际便用没有统一答案的,

真就得这么来啊,跟负载环境什么的都有影响。。。。。。厂家成套设备的话会有要求。。。

网友F:
润滑的事了解不多。每个设备根据负载不同加油也不同吧

网友G:
添加轴承润滑脂要根据设备运转不同规格要求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