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

楼主(2015-03-0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要看输入的是什么信号及显示什么功能吧,一路485通讯,两路报警功能,这么猜 猜不出

网友B:
调速用的,

网友C:
有编码器输入。

网友D:
大概是转速显示控制器,坏了拿个PLC代替得了。

网友E:
有转速输入,有报警,别的没看出什么。

网友F:
多功能转速表

网友G:
是多功能转速表吗?

网友H:
具体干什么的不晓得
只是知道有485和报警输出还有电源等

网友I:
有点像温度控制器

网友J:
调速用的

网友K:
台湾钜斧的转速控制表

网友L:
看铭牌搜索型号 转速表

网友M:
有点像俺们平时说的PID表,调速用。

楼主:
这里高手云集!是转速表,电源坏了,修好后能通电了,但不知道怎样测试。

楼主:
还有两台开关变压器烧了,买不到配件,怎么办?

网友N:
开关变压器烧了,拆线重绕。
修理好之后的转速表,是需要安装到设备上连接传感器进行测试的。
找个设备停机的时间更换测试,这是最低成本的测试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