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PID仿真求助

楼主(2015-03-05):
按照手册,利用PID向导做了一个PID仿真,实时值用的随机函数,但是PID仿真无输出,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台达支持PID指令的模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下到PLC里面监控也没输出啊!

网友B:
看一下PLC版本,有的不支持PID。记得以前也郁闷过,好像PID不支持模拟仿真,反正是接到PLC上后就能运行了。

网友C(2020-03-2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D(2020-07-12):
我也模拟不出来 是不是不连接设备模拟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