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5):
听说高压电缆内有一个半导体层,不知其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听说是屏敝用的,前几年看供电的在配电室施工有问过,不敢确定哦

网友B:
我们做低压  里面有一层屏蔽层

网友C:
屏蔽,改善电场。做接头时要撸掉,太难搞了。

网友D:
楼上的已经回答了
其实简单点说就是绝缘  屏蔽   改善电场
我们公司的35KV高压电缆上次爆了
搞个中间接头(单股线)就花了2万元啊!

网友E:
那层半导体相当难剥啊,去年没少做高压终端。

网友F:
百度上面有说明,我支持这个说明。。。。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Z8Z_CI15aVBE3HV9unGvkS-Vi05JlRSNwo-NNI-b50hhS3XFVi8g4NkvV5AKbJsWi9uMgfLtGj8ZdoWeV4LfaoqrhzD33cdznqQqpzH8V2O

我尤其同意里面对那铜带的解释。。。。铜带是屏蔽的作用。。。。

你是工厂的维修工人吗,说那层难剥。。我是做甲方代表的,施工队做那很熟练,用刀转一圈,然后顺着电缆一划,直接拿下来了,缺点就是或多或少的伤到了电缆的绝缘。。。。。

网友G:
听说是屏敝用的,前几年看供电的在配电室施工有问过,

网友H:
在电缆结构上的所谓“屏蔽”,实质上是一种改善电场分布的措施.电缆导体由多根导线绞合而成,它与绝缘层之间易形成气隙,导体表面不光滑,会造成电场集中.在导体表面加一层半导电材料的屏蔽层,它与被屏蔽的导体等电位并与绝缘层良好接触,从而避免在导体与绝缘层之间发生局部放电,这一层屏蔽为内屏蔽层;同样在绝缘表面和护套接触处也可能存在间隙,是引起局部放电的因素,故在绝缘层表面加一层半导电材料的屏蔽层,它与被屏蔽的绝缘层有良好接触,与金属护套等电位,从而避免在绝缘层与护套之间发生局部放电,这一层屏蔽为外屏蔽层;没有金属护套的挤包绝缘电缆,除半导电屏蔽层外,还要增加用铜带或铜丝绕包的金属屏蔽层,这个金属屏蔽层的作用,在正常运行时通过电容电流;当系统发生短路时,作为短路电流的通道,同时也起到屏蔽电场的作用.可见,如果电缆中这层外半导体层和铜屏蔽不存在,三芯电缆中芯与芯之间发生绝缘击穿的可能性非常大.其实高压电缆的半导体绝缘层非常好处理,做高压电缆接头剥皮工具只用三样就可以轻松搞定,一个人的活,壁纸刀,铁句和喷枪!做处理的时候用铁锯把凯(铁皮据开)把抗拉和屏蔽铁皮剪掉,在半导体绝缘层外有一层铜箔是屏蔽电磁干扰的并包裹在半导体层外,把半导体绝缘用喷枪稍微加热一点(这样绝缘层好扒)不烫手就行,然后用刀按照直线从头到需要的长度为止滑两刀(两刀距离在3MM左右),到确定长度用刀划圆结束,然后把此条一拉就下来了,剩下那部分很轻松就能扒下,然后是处理接头了。

楼主:
不知实际中,还有不有其他的解释。

网友I(2015-08-14):
9楼的坛友解释的非常专业、也非常详细、就是那么回事

网友J:
谢谢9楼的兄弟介绍  学习了

网友K:
当年看别人做高压终端头,一看一天。

网友L:
9楼正解

楼主(2017-08-06):
偶然翻到这个帖子,发觉10楼一句后,忘记了做补充;现在记不准现场人员是怎样说的了,大概是均衡、缓冲,或者是降低、减缓电压梯度的意思,反正那时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又不很准确。

网友M:
这个还是上个世纪玩过330KV的电缆,当时记得好像是充油的

网友N:
从10KV到110KV的电缆都做过。不同的是10KV没有内半导电层而110的是有内半导电层。。现在充油的电缆少见了。半导电层的作用就是改善电场分布的,减少绝缘击穿而设置的。

网友O(2018-09-05):
回复 网友F:
忍不住挖坟。。。新电缆很好剥,运行过的电缆会发热,发热过后,那层外半导会逐渐硬化,不复新出厂时的柔韧,所以不好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