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泵保护知识

楼主(2015-03-05):
拆开潜水泵里有一根小铜棒上面接了一根线不知有什么作用请师付们指点

网友A:
拆拆拆就知道。无水停机?

网友B:
上个图,是在泵头还是绕组哪?知道里面有灌变压器油不知道有铜棒啊

网友C:
这样说我是没法回答!
上图吧!

楼主:
我是新手不知怎样上图有谁能教一下

网友D:
教程来了先拍照然后保存到电脑,尺寸大就用QQ抓下图在另存为

网友E:
还是上图片看看吧!

网友F:
铜棒 。? 没看到图

网友G:
难道楼主所说的就是一个内部的热保护器吗?

网友H:
木有见过这样的潜水泵啊

网友F:
9楼的图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