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5):
各位大神,怎么用PLC输出5V的脉冲信号啊,用高速脉冲指令是不是输出的是24V的脉冲呢

网友A:
好像是的。
如果PLC的脉冲输出电路的电源是可以外接的
把电源改成5v似乎是可以的

网友B:
24V的可以加个转换器变5V脉冲的

网友C:
加转换器啊。24V变5V的。

网友D:
多数是串联一个2k电阻完事

网友E:
呵呵;大多PLC输出支持5V的电压;
当然,你用24V,如果驱动器需要的是5V的信号,串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F:
s7 200接5v公共点就是5v了

网友G:
不考虑别的就加个5V电源.
也可以在高速输出的端子上串接2.2K的电阻.

网友H:
一般都是串联2.2K的电阻。